关于台达变频器C2000内置plc的使用

楼主(2023-07-10):
对于台达变频器C2000内置plc,不知道有无人用过,好用不?
我只需要简单的控制,需要用到一个计时器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各两个(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变频器的内置PLC功能没有用过,但是只要支持PLC功能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简单的逻辑控制。
相信自我!

网友B:
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的PLC功能还是比较强悍的。除了PLC功能,那个显示面板也可以自定义去做一些文本显示。相当于一台集 变频+PPLC+文本 的一体机了。

网友C:
这种产品好啊

网友D:
我用过,PLC功能好用,就是一台功能相对较少的真正的PLC。
显示屏自己组态画面也用过,但组态变频器显示面板时软件功能限制比较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