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ramp指令用过的吗

楼主(2023-07-10):
斜坡输出的速度很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萌新查了下帮助文档,大佬你的K2950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我也很奇怪,别人的程序就是这样 运行很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是恒定扫描周期程序?扫描时间设定默认的比较大
改成每次扫码执行程序?再看看扫描时间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定扫描周期程序?扫描时间设定默认的比较大
改成每次扫码执行程序?再看看扫描时间设定?
m8039 on off也是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是D2的值小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指令控制液压缸的速度,原理是这样的:当液压刚开启时要求速度缓慢上升,一段时间或行程后全速,到最后一段行进距离时又缓慢降速度直到感应到到位信号停止。PLC用模拟量输出控制比例阀放大器,放大器再驱动比例阀工作控制给到液压缸的流量达到控制液压缸行进的速度(相当于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因为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的驱动能力有限,所以中间加了个比例阀放大器。
相信自我!

楼主:
缓慢上升 下降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