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三相380V 600KW电机用变频器启动,启动后需要切换为工频供电。变频切工频,2个接触器互锁,变频器自由停止,工频和变频同相序。电机大惯量负载。在变频50HZ后,变频停止输出,再电机还在高速滑行时接触器切换工频供电。百度了下,有些说可以。有些说:电机还在运动会有感应电动势,此时接入工频电,会随机产生比直接启动还要大的电流,电机越大过电流可能性就越大。这么大电机产生过电流后果严重,我是建议让变频器一直运行,但客户要求必须切换。有那位同行实际这样对大功率电机变频切工频使用过?这样没有检测直接切换是否可行?还请各位同行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A:
真的没见过控制600KW的接触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把变频器停止后,间隔十秒再接入工频电源。
或者,变频器停止后,接入自耦变压器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见过控制600KW的接触器是什么样的?

用过300A的接触器,
以前工厂里有260kW的电动机是频敏变阻器启动,
用一个大接触器,接触器在电柜里一吸入合,
能把电柜旁的人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停止后,间隔十秒再接入工频电源。
或者,变频器停止后,接入自耦变压器启动。

间隔十秒,那就是停机后再直接启动了,失去了变频软启的意义。

网友C:
楼主确定三相600KW这么大的电动机工作电压是380V吗?我严重怀疑,像这种大功率电机一般都是600多伏工作电压。
相信自我!

网友D:
看起来是软启动器,而且是旁路式软启动器干的活,非要让变频器干,也不是不行,工况稳定的话,顶着上一级跳闸慢慢调呗~
可以靠提前加速后断开变频器自由停车延迟后直接接入工频,冲击肯定有,大小看命

关键是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同步,应该是中压或者高压的系统里面用的比较多(毕竟功率太大了,抖一下小电网都吃不消),低压的一般不这么玩,而且,600kw看什么行业,离散制造行业一条产线都没这么大功率,但是有的行业里,这是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三相600KW这么大的电动机工作电压是380V吗?我严重怀疑,像这种大功率电机一般都是600多伏工作电压。

确定。因为一些原因,使用工厂不想再申请高压用电。否则用高压电机,成本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软启动器,而且是旁路式软启动器干的活,非要让变频器干,也不是不行,工况稳定的话,顶着上一级跳闸慢慢调呗~
可以靠提前加速后断开变频器自由停车延迟后直接接入工频,冲击肯定有,大小看命

关键是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同步,应该是中压或者高压的系统里面用的比较多(毕竟功率太大了,抖一下小电网都吃不消),低压的一般不这么玩,而且,600kw看什么行业,离散制造行业一条产线都没这么大功率,但是有的行业里,这是小玩意.

几十KW的还可以让空开跳闸,1千多A电流,不敢这样试。估计如果断电2秒以上,感应电势应该会衰减足够小了,再测下电机转速,如果还有80%,应该是可以。但不敢去赌。如果二次启动电流超过2倍额定电流,就失去用变频器意义。不用软启动器就是觉得软启电流还太大,用变频启动没有冲击电流。
有没有那位同行,有过100KW电机以上这么用过的?

网友E:
这个不应该使用变频器做启动,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软启动器做启动,变频器做启动后再介入接触器,其相序如何确定????用软启动器其相序是对应.
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网友C:
这个事情真的是,第一电机功率太大,不应当用380V电压的电动机,第二启动切换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建议与客户好好沟通,说明厉害关系以及安全的重要性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应该使用变频器做启动,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软启动器做启动,变频器做启动后再介入接触器,其相序如何确定????用软启动器其相序是对应.
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相序只能接电机确定,
总之,
不是正转就是反转;
不是改变频器输出就是改工频电源。
总之有正确的~~~~~~···.

网友F: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63367&b_id=104
  • 下载积分:+1(pengsiguo123) 这边文章很不错,可是楼 ..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li051005)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十KW的还可以让空开跳闸,1千多A电流,不敢这样试。估计如果断电2秒以上,感应电势应该会衰减足够小了,再测下电机转速,如果还有80%,应该是可以。但不敢去赌。如果二次启动电流超过2倍额定电流,就失去用变频器意义。不用软启动器就是觉得软启电流还太大,用变频启动没有冲击电流。
    有没有那位同行,有过100KW电机以上这么用过的?

    所以特别强调了是旁路式软启动器,拖动到工频后靠软启动器的相位检测能力来保证切换到工频时无冲击,也许有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可以找一找

网友G:
    600KW的低压电机,就算你变频启动后转工频,切换时候对电网冲击也是很大的,既然你都用了变频启动就根本没必要再去切工频了,直接用变频带就可以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一直用变频拖动啊,为什么要切换到工频???我们560KW电机都是一直用变频拖动。
    自学

网友I:
    切啥,频率给定,最后工频跑就是了

网友J:
    没有切的意义 ,这么大的低压变频器国产的有么 ?启动后工频跑就行了,请注意变压器容量!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K:
    变频转工频是为了省电还是怕变频器坏,换个旁路变频器更划不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变频转工频是为了省电还是怕变频器坏,换个旁路变频器更划不来吧。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怕变频器坏了才这样做的。
    相信自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怕变频器坏了才这样做的。

    怕坏就做个电箱密封加空调,保养的好10年都不用维修。

网友G:
    这个功率,国产机还是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就肯定要定货

网友E:
    这还用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a_id=1463367&b_id=104

    感谢!
    确认过了,西门子/ABB都有这个电压同步检测模块。国产汇川变频器,电话技术热线很肯定的回复说低压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后来又向汇川销售确认回复外置电压采集卡,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感谢各位同行兄弟的热心帮助,鞠躬!

网友L:
这玩意,让我想起了两台发电机并网供电!(发电机环网发电,工厂侧用电网)当时的一工厂,老设备发电机,3台机,2用1备,先开一台,然后第二台并网前,各种信号检测同步率,每台机都有电压,频率,速度,还有就是同相电间接了个380大灯泡,用来检测电压差,当电压差为0时灯泡不亮,马上合闸,并网!那时候玩的就是心跳游戏,每次整都得心慌慌

网友M:
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不能切换。
我了解到的目前西门子可以,但也只是带同步功能和电抗器的准切换,真正能做到旁路功能的只有安川,当然价格也是一般客户所承担不起的。
国内也有做用普通变频器带外同步控制器的方案,但不能做到100%同步成功,想一下600kW电机同步失败对电网和电机本身的冲击,谁敢用这种方式。
其实变频器旁路功能市场需求是很大的,但如台达这种在UPS领域有着深厚技术积累的公司都没有这种功能,可想这个技术的难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玩意,让我想起了两台发电机并网供电!(发电机环网发电,工厂侧用电网)当时的一工厂,老设备发电机,3台机,2用1备,先开一台,然后第二台并网前,各种信号检测同步率,每台机都有电压,频率,速度,还有就是同相电间接了个380大灯泡,用来检测电压差,当电压差为0时灯泡不亮,马上合闸,并网!那时候玩的就是心跳游戏,每次整都得心慌慌

我们这里小水电站还有人工并网的呢

网友F:
嗯,怎么说呢,像楼上说的,国内还是有很多神奇人工操作的,突出一个胆大不怕死。
还是看应用场合吧,这么大的电机,像化工行业或者重工业风机类的,其实启动起来,只要电厂不断电,基本全年无休,偶尔一次的切换,普通变频器带外同步控制器的方案或者西门子的方案,感觉也不是不能接受。我之前呆过的轧钢线,风机有300KW的,也是做了切换,只要不断电,短时间停线或者检修都不停风机。

很好奇切换的意义在哪儿,担心变频器寿命?继续讨论下?

网友O:
估计老板是个体户,想无冲击启动电机,也不冲击电网,所以用变频器启动【怀疑国产低压变频这么大的要定制】。启动后,又想让变频器退出运行,如此延长变频器使用时间,节约维护成本【工频运行采用的保护回路不要钱吗,本来变频器就可完成】,低压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我没见过。

网友P:
你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变频器与工频相序相同。
稍有变频器知识的都知道变频器输入相序与输出不是对应的,就是说你变频器输入相序与工频是不是相同没关系,而变频器输出相序与工频也不沾边。假如你用的是软启动器可以做到相序相同。
再说了既然用了变频器为什么还要切换工频?你这是在出题考试吗?
永远年轻

网友Q:
这不是让费是吗
永无止境 !@#$%^&*

网友R(2024-08-21):
描述:3S
楼主你好,今天看到你2016年提出的3s内保持Y1常通的挑战贴,遂写了个测试程序,因为发帖时间过久不能回复,因此发到这里请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S:
55kw的一拖三搞过,虽然abb变频器自带此功能但不提供手动模式,因此用plc程序实现的。
试机前检测好相序,1秒内完成切换,没遇到啥问题。
恒压供水上这种一个变频器拖多个泵的,很常见

网友T:
功率600KW用低压电机,哪个设计师这么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