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雷赛运动卡型号:ACC3600

六轴用C#编程,求指教!

我有6轴安川伺服,运动卡用的是雷赛运动卡。

网友A:
运动控制卡一般有专用的编程软件,C#没有专有轴控制指令怎么编写出来控制程序?
相信自我!

网友B:
找厂家要运动控制卡的DLL文件,加载到C#中,调用相关方法即可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首先你要会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要运动控制卡的DLL文件,加载到C#中,调用相关方法即可

1 确实,我现在一台点胶机,左右2个工位;
2 左右2个工位前后位置有偏差,不知道怎么改。
3 源程序有的。

网友E:
需要雷赛提供DLL文件 引入c#项目 直接调用 就完事儿了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雷赛提供DLL文件 引入c#项目 直接调用 就完事儿了

伺服位置怎么修改?

网友F:
精易论坛  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