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国外三相220V电,怎么接220V单相设备?
设备一火一零 直接两根火线可以吗 可以构成回路吗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A:
直接二根火线就是220V,你还要怎么?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B:
两相回路220v就可以用

网友C:
接其中两根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可能你没用过日本进口设备,日本进口设备都需要变压器把三相380V转换成三相200V,此时接任意的两根相线就是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二根火线就是220V,你还要怎么?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老电工说容易烧负载 还很笃定 是这样吗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有一个老电工说容易烧负载 还很笃定 是这样吗

这个老电工的理论不好,不能怪他。他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相信自我!

网友E:
直接怼两根线上去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F:
最烦这个了,哪位大神给讲一下:220V的电源,怎么接三相220V的设备?

网友G:
還要看頻率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三相220和单相220的区别是3相220是用四根线的,其中三根线是火线,一根是零线,单相220是两根线的,其中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

单相220V为变压器中心点直接接地系统,每根火线对地(或零线)电压为220V,每两根火线间电压为380V。三相220V为中心点不接地系统,每根火线对地电压为127V,每两根火线间电压为220V。先来点基础的,来自度娘。

网友I:
多年前公司有个常驻的日本人,从日本带回一台CD机,把CD机的插头对着住处的墙壁插座孔这么一插,就一下,机器就再也没动静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日本人家用的电器供电电压就是100V(110V),通220V一下就完。后来换个国产的220V的电源变压器,好了。鬼子又听上鬼乐了。

网友J:
是3相200V吧不是220吧,随便两根就是200V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