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这是X轴的当前脉冲数实时显示。

网友A:
PLC存储器的值超过HMI设定的上限
PLC 存储器???我只是用了一个D416存储器啊?HMI格式是32有符号。上限是999999999。小数点前面9位

网友B:
1.数据类型不对
2.数据大小不对(HMI设置的数据位小于PLC的数据位)
谢谢,大侠的帮助,问题就是格式不对。
  • 下载积分:+1(hsc316)
  • 相信自我!

网友C:
    1.数据类型不对
    2,数据长度超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存储器的值超过HMI设定的上限

    楼主你说的是32位有符号数,然后又是小数点后9位,这个就有问题了。有小数点的话你就要设置为浮点数

    为什么要设置成浮点数???不设置会怎么样???什么情况下必须设置成浮点数???
    相信自我!

网友B:
    当然你的PLC数据也需要是浮点数据类型
    相信自我!

网友B:
    楼主最好截图上来,PLC地址,HMI设置,一并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相信自我!

网友D:
    负值
    负值
    负值
    确实是负值,我改成32位有符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