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EPLAN中结构盒和关联参考的问题

楼主(2023-07-11):
EPLAN绘图时,不插入结构盒时,触点的关联参考可以正常显示,也可以实现元件的关联跳转,但是在插入结构盒以后,关联触点就不显示了,也不能跳转了。。。。
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如图。。

楼主:
结构盒代表的是各个不同的配电柜

网友A:
放在结构盒里面了 就在不同的柜子里面了吧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楼主:
没有老师知道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