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3菜单栏消失

楼主(2023-07-12):
如图,重新安装了不同版本的软件,也显示不出来,400也问了也没有遇到过,百度也没找到解决方法,我怀疑是之前下载了360 导致的,现在卸载了,也是不显示
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消失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不小心被隐藏了
相信自我!

楼主:
AIT+ESC这个是隐藏的快捷键,按了也没用,我在work2上可以用快捷键隐藏,很奇怪,右键自定义复位工具栏更改也没有

网友A:
找三菱客服问问情况
400-8213030
相信自我!

楼主:
已经解决了,之前没有卸载干净,卸载干净,重装一下就好了,可能是360安全卫士把这个软件底层给改了

网友A:
恭喜楼主
相信自我!
xwj123

网友B(2024-01-08):
怎么卸载干净 我现在GX WORKS2重装了好几遍也不行 点了导航窗口都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卸载干净 我现在GX WORKS2重装了好几遍也不行 点了导航窗口都没反应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4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