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2):
一个圆柱体导套,外径2.7mm,内径1.5mm,高度1.5mm。这么小的物料,需要抓取上料到磨床筒夹上磨内孔,怎么抓取比较合适,有没有大哥做过提示一下。

网友A:
振动盘送料,自动排好推过去

网友B:
振动盘  气缸移位传动,可以参照五金攻牙设备

网友C:
振动盘出料,分料气缸横移分料……

网友D:
振动盘+气缸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E:
这个不太好实现,因为产品太小了。
  • 下载积分:+1(隐姓埋名) 专业
  •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  气缸移位传动,可以参照五金攻牙设备

    攻牙是竖着,研磨是横着呀,要横着放到筒夹里夹住,然后研磨内孔

网友B:
    横竖只是转个角度   能抓取就可以
引用 楼主:

    攻牙是竖着,研磨是横着呀,要横着放到筒夹里夹住,然后研磨内孔

网友F:
    整列机了解一下, 你这种用整列机配合蜘蛛手+视觉,完美解决,不怕你料小。
  • 下载积分:+1(吕工) 热心助人!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G:
    方法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竖只是转个角度   能抓取就可以

    要抓内孔呢,内孔是1.5mm,产品高度有一款也是1.5mm,找遍市面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夹具

网友H:
    1.5mm基本上就是一根针了,这种肯定是非标定制的,哪有现成的,甚至因为太细了,可能考虑做成消耗品,末端要加快换的

网友I:
估计难以完成,需要改变思路,换种加工方式,送料问题不大,难在夹取与研磨上。

网友J:
11楼的说明很有见地

楼主:
自制了真空吸取夹具,目前实验中

网友K:
柔性机械爪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制了真空吸取夹具,目前实验中

能说说1.5的内孔径是怎么进行研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说说1.5的内孔径是怎么进行研磨的?

用磨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