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安川伺服7系 5.5KW 运行中报F10故障 欠电压 和欠相 故障 调速器 电机 电子变压器 进线断路器全都换过了 还是运行一段时候会报 断完电又能开一段时间又报,和他并列装的有十几台都一直正常 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生类似情况

网友A:
故障解读:电源线缺相

故障原因:安川伺服电机出厂都是默认交流三相200V电源输入,当接入单相220V电源时,会导致伺服驱动器开电就报警A.F10。

故障解决:把伺服参数Pn00B设为n.▢1▢▢(出厂默认参数n.▢0▢▢)后断电重启即可。

注意:仅1.8KW以下才支持单相220V电源输入,大于1.8KW的都需要购买三相380V转三相200V变压器.来自度娘,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解读:电源线缺相

故障原因:安川伺服电机出厂都是默认交流三相200V电源输入,当接入单相220V电源时,会导致伺服驱动器开电就报警A.F10。

故障解决:把伺服参数Pn00B设为n.▢1▢▢(出厂默认参数n.▢0▢▢)后断电重启即可。
早就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B:
伺服保护就两种,一个能搞定 一个不能搞定。能搞定是就是过载和编码器报警,其他的都要修。

网友C:
换个驱动器试下,估计是驱动器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驱动器试下,估计是驱动器硬件问题。

谢 了,我上面说了全套更换的新的了 都更换两套了,包括电机和驱动器 ,而且更换的电机.与驱动器 和电子变压器都是从别的正常使用的地方拆下来,换到这边,纯速度控制,有时半天 有时两天,报F10 欠相故障,最关键和他在同一个三相电源的下并排十几台都很正常的,你说电源有问题吧,其他都正常 你说调速器有问题吧,都换两套了 包括空开都更换了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引起欠相故障呢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负载太多可能把电源电压拉低,观察一下正常运转时其他十几台伺服电机是在运转还是停止,测量电源电压,把同一电源下的电机挨个打开,看电源电压有没有压降。再就是监控此套电机的输出扭矩情况与其他电机有什么不同。还找不出来就给这个电机单独使用一个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负载太多可能把电源电压拉低,观察一下正常运转时其他十几台伺服电机是在运转还是停止,测量电源电压,把同一电源下的电机挨个打开,看电源电压有没有压降。再就是监控此套电机的输出扭矩情况与其他电机有什么不同。还找不出来就给这个电机单独使用一个变压器试试。

谢了 总电源问题 可能性微乎其微 配置是这样 每个安川伺服都是单独配的380/220的电子变压器,都-起运行 作速度同步控制,唯一区别这台电机距离很远有60多米 其他在四十米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