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描述:摆杆机构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摆杆机构,该怎么来定位。电机是步进。动作流程:复位后在最上的待机位,取料位有料时去取料,放料位若有料则先去待机位等待,放料位没料就直接去放料位放料,放完料后,若取料位没料则先去待机位,有料就直接去取料位取料。我想的是电机正反转使机构左右摆来定位,机械设计师说要朝一个方向转圈来定位。

网友A:
没看懂这结构

网友B:
自己写个原点回归程序应该能满足。如果用原点回归指令应该是往复运动寻找原点,你可以先写相对位移指令让电机往一个方向走,当感应到待机位,再让它减速位移一小段,或者让它再转一圈停在待机位。

网友C:
朝一个方向转圈就把脉冲数换算成角度值,0--360度,上电先复位找原点。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原点回归程序应该能满足。如果用原点回归指令应该是往复运动寻找原点,你可以先写相对位移指令让电机往一个方向走,当感应到待机位,再让它减速位移一小段,或者让它再转一圈停在待机位。

  不是复位问题,是使电机一直转圈的情况下,怎么来定位,待机,取料,放料,这三个位置。

网友C:
取料有个角度值,放料有个角度值,待料有个角度值,原点角度为0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朝一个方向转圈就把脉冲数换算成角度值,0--360度,上电先复位找原点。

  原点好找,角度也好换算,它一直转圈要怎么来定位这些点位,有取料,放料,等待,这几个动作。

网友D:
完成一组动作后就是或到等待或是原点时检查下当前角度,大于360度,就减去360,让当前位置只显示在0-360之间,怕不准,就计数多少次后自动做下回原点动作

网友C:
这些动作在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情况下能完成不?
1.能就每圈360度就将角度复位
2.不能你就需要计算多少圈能完成这些动作,然后做圈数补偿到原点0角度。(当然1.就不适用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料有个角度值,放料有个角度值,待料有个角度值,原点角度为0

一直转圈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几个位置,因为是摆杆,转到上下最正的时候取料机构是在最上面的也就是待机位。

网友B:
各个点相距的正向脉冲数应该是固定的,比如,待机点-取料点300个脉冲,待机点-放料点-500个脉冲,如此类推,列出每个点到各个点之间的正向脉冲数,你的步进程序下一步去哪,就挑点-点之间正向脉冲数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点相距的正向脉冲数应该是固定的,比如,待机点-取料点300个脉冲,待机点-放料点-500个脉冲,如此类推,列出每个点到各个点之间的正向脉冲数,你的步进程序下一步去哪,就挑点-点之间正向脉冲数走就行

  那当前值要清零不?或重新赋一值给当前值。

网友B:
如点到点的话,我觉得用相对位移指令实现,即不需要知道所处位置的绝对地址。如有需要可以用一个寄存器指示当前所处地址,比如1是待机位、2是取料点等。

网友C:
1首先从最上面的待机位开始,顺时针转,取料,等待,放料,最后回到待料。0--360度
相信自我!

网友E:
楼主是要确定摆杆运动轨迹吧?小摆杆不用说是小圆周,但你要达到什么位置取料和放料就需要计算:1,两曲柄和连杆的长度2中心高度和距离(X,Y方向都需要)。 不知道楼主是啥意图,机械设计愿意用这中双曲柄结构和麻烦的。愿意用单曲柄带多连杆也不愿意用双曲柄。

网友F:
假设待机,30    取料 10  待机 90,比较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如果要去比目标小得位置,比如30到10那么目标距离是(360+10),到了之后改变当前值从370变成10。然后10-90的话,直接定位90
90到30位置 ,定位(360+30),到了390再把当前值改成30
一句话,到要目标比当前位置小就多加360定位,到了位置再把当前值减360,目标比当前位置大就直接定位,定位完成后当前值大余360就该值减去360

网友G:
走绝对定位不就行了?结构设成圆盘结构。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H:
0-360度,需要定位四个位置。0度是原点位,超过360度要清零,就是0位重新计算脉冲,看每个位置对应的脉冲数,比较后输出

网友I:
这种一直往前走的动作,我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一直往前走的动作,我经常用

大神给点建议啊,它是一直转的,是不是只能给个范围值,不能点对点。

网友J:
直接用相对定位去走位置啊!假如待机为0,取料位为90, 放料待机位为180, 放料位为270,那么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位置到任意位置的距离,待机位>取料位=90,取料位>放料待机位=90,取料位>放料位=180,放料位>待机位=90,放料位>取料位=180,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走位就好了,就不用考虑脉冲清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相对定位去走位置啊!假如待机为0,取料位为90, 放料待机位为180, 放料位为270,那么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位置到任意位置的距离,待机位>取料位=90,取料位>放料待机位=90,取料位>放料位=180,放料位>待机位=90,放料位>取料位=180,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走位就好了,就不用考虑脉冲清零的问题了。

电机是要一直旋转的,走定位的话就会有个停顿,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K:
看了一下楼主所说,是不是速度挺快的?不然会停顿看起来别扭?
如果是,旋转时会不会撞到取放料位置的物料?
侃问-答

网友L:
在轴上接一个编码器,模拟凸轮控制。
三菱PLC用功能指令HSCR和HSCS

网友J:
取料是什么方式?马达不停的话应该是真空吸,你这个应该是马达转一圈完成所有动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马达每转一圈感应到原点信号就清零脉冲,然后通过和当前脉冲比较输出动作即可。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复位问题,是使电机一直转圈的情况下,怎么来定位,待机,取料,放料,这三个位置。

每个位置会不会停下来,如果不停一直转的话,加个有Z相的编码器,每次到Z相清零当前脉冲数其他的思路可以跟下面的一样,三菱的PLC有一个凸轮控制 的指令ABSD
会停下来的话,每个位置的相对位置应该是固定的吧,比如一圈360度原点在0,待机在60,取料在180,放料在260,用相对定位指令在原点到其他位置就走相应的脉冲,在取料位要回到待机位就走240

网友N:
设置为模数轴,强制指定绝对定位的方向固定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