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284反馈的实际速度如何转换成mm/s

楼主(2023-07-13):
请问 FB284反馈的实际速度如何转换成mm/s
实际转速/1073741824 * 3000 * 每圈脉冲数 / 60 这样对吗

网友A:
转速 ==> ActVelocity/40000000H(1073741824) * P2000(2000r/min或3000r/min,看电机)
以上转速单位为 r/min
除60得到每秒转速,单位为 r/s
用转速×每转移动量(mm/r) 即可得到 速度 mm/s
============================================
综上,你的公式里,根据实际情况选2000还是3000, 然后把 每圈脉冲数 换成 每转移动量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B:
看机械参数就行了

网友C:
must note gearbox scale and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