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支持包安装报错

楼主(2023-07-13):
博途支持包安装报错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包与软件版本不符,大白话就是这个版本的博途软件不支持这个安装包

楼主:
版本是一样的 找的对应版本的支持包 版本不对应的话根本导入不进去 更别说安装了

网友B:
这个软件很麻烦,一但安装失败,你这台电脑不可能二次或三次安装成功,想要安装成功必须重装系统。

相信自我!

楼主:
应该是电脑安全防护的问题 导致安装的程序有异常 导致不能导入

网友C:
还是win7系统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