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jeo Designer 6.2已注册后添加XBTOT系列的方法

楼主(2023-07-13):
打开Vijeo-Designer6.2 点帮助下的“关于”,再点许可,点升级,升级参照号:vjdhtgtgx 在点确定,关掉软件,重新打开
如果还没XBTOT系列的屏,在按下面的方法,
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chneider Electric/Vijeo-Designer62/license,,将UpgradeLicense 的值改成FFFF,关掉软件从新打开即可!
亲测可行!

网友A(2024-07-14):
确实可以,谢谢

网友B(2024-10-25):
先占个位置,要用时再来查找

网友C:
先占个位置,要用时再来查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