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如图,怎么照着手册写的是运算错误的
假如DT0是ABCDEF K1 K3 DT20
然后运算错误了

网友A:
你写的程序那一行,模拟在线后截个图啊,靠猜嘛。。。。

emm,估计是模拟给的值有问题。

网友B:
如果错误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
相信自我!

网友C:
松下的东西。没耐心玩不了。同样的程序,一下报错。一下又能运行。

楼主:
引用楼主小孟孟于2023-07-14 16:29发表的 松下PLC中字符串相关 :
如图,怎么照着手册写的是运算错误的
假如DT0是ABCDEF K1 K3 DT20
然后运算错误了

网友A:
好奇怪的松下。不搞了。

网友D:
先要对D0 D1 D2 赋值,不是注释上“AB” D0 中就会存上“AB” 的。
不赋值,D0 中就是0,ASC(0)当然出错了。
就一句取字符语句,前面没有初始赋值,你这试编程序也太贪懒了

楼主(2023-09-11):
引用 网友D:
先要对D0 D1 D2 赋值,不是注释上“AB” D0 中就会存上“AB” 的。
不赋值,D0 中就是0,ASC(0)当然出错了。
就一句取字符语句,前面没有初始赋值,你这试编程序也太贪懒了

我在设备监控里赋值了,只是显示连个点而已

网友E:
DT0里的数据都不是字符串肯定要报错啊

网友F:
一个存储器16位存2字,你要获取3个字,他去哪给你找缺的那一个字符
这属于基本功不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