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目前是一个MCGS PRO 与一个三菱FX3U通信,现在需要再增加一个TPC的屏,二屏一机
然后问了客服给了我一个案倒,是与西门子SMART200的,二个屏一个主站一个从站,用MODBUS RTU端口通迅,
由于我对西门子不了解,我这里也没有东西好试,我只看到主站上的变量是VWUB100  从站的变量是4WUB0001,
请问一下这二个对应的三菱的地址是那些呢, 好像意思是4WUB0001 这个是MODBUS的地址吗

我自己做了一个从站,一个主站的PRO ,在父设备下面增加的是MODBUS RTU 数据发送设备的话,通道名换是10001,请问连接变量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 RTU 这二个屏的变量要怎么关联。

其实从站屏就是几个手动按键,就 是几个M点,几个监控点,

网友A:
3U再加个485口或者串口,网口扩展和新加的屏通讯不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U再加个485口或者串口,网口扩展和新加的屏通讯不就行啦

建议PLC端那边扩展一个RS232串口模块,也不用分什么从主站了,之前的屏与PLC怎么通讯还怎么通讯,现在新加的屏串口父设备通讯先择RS232通讯格式与参数结合PLC通讯参数一至就行了。要对什么M点进行操作就直接M多少就好。
相信自我!
zsfjn

网友C:
可以用主屏COM2,数据转发到从屏。就不用加PLC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