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触摸屏用交换机,电脑局域网通讯不上

楼主(2023-07-15):
触摸屏ip是192.168.3.1,但是电脑插入交换机后,IP是169.254.222.238,前缀都不一样了,程序可以读的的出来,但是就是不能局域网访问不了触摸屏,哪位大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固定IP的话IP不会自动变吧
zsfjn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C:
不在一个网段你都能读到程序,真历害。能读到程序就说明电脑与屏建立了连接。但总感觉你的描述哪里不对?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海为触摸屏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电脑端手工设置一个同网段的IP就行了

网友F:
用的是智能网关?还是远程

触摸屏用交换机,电脑局域网通讯不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