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6):
用5u做了一个套接字通信,接收到的数据是一串字符,
比如:  S123,456,789E
应该怎么把三个数据分别通过分隔符","提取分离出来?数据长度是不确定的,但有分隔符把数据分开,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好好赚钱

网友A:
用分隔符作关键字分离。
QQ: 2845452345

网友B:
提供思路吧,用字符搜索功能,字符删除,字符提取功能实现。首先去掉第一位S,,比如个1234,456,78910E ,用字符搜索功能搜索“,”在第几位,比如在第一次搜索","在第五位,然后把前4位提出,然后删除前5位剩下456.78910E,再次搜“,”提取456,出来,剩下78910E,继续搜“,”一直循环到搜不到“,”
搜到最后没有“,”了,剩下的就是78910E,把E前面的提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供思路吧,用字符搜索功能,字符删除,字符提取功能实现。首先去掉第一位S,,比如个1234,456,78910E ,用字符搜索功能搜索“,”在第几位,比如在第一次搜索","在第五位,然后把前4位提出,然后删除前5位剩下456.78910E,再次搜“,”提取456,出来,剩下78910E,继续搜“,”一直循环到搜不到“,”
搜到最后没有“,”了,剩下的就是78910E,把E前面的提出来就可以了。。

大佬66666

楼主:
字符串搞出来了,先用搜索INSTR,再用截取MID,最后用删除STRDEL,   但现在遇到个问题,字符提取出来后,用DVAL指令CPU会报错,假如解析出来的字符是“123” , DVAL(SM400,'123',D1200,D1500:D);就报错了,但转出来的数据又是对的,什么原因呢,
好好赚钱

网友D:
可以参考

楼主:
感谢感谢!!还有个问题,就是整数数据转成字符串再发送出去,不足的长度前面会有空格,这时候就要算每个数据的长度,然后再用DSTR指令来重新合成需要的字符串,但这样好像很笼统,有更简洁的办法吗,如果直接 用 DIN_TO_STRING 的话会带很多空格,最不理解的就是符号还在前面,那么发送出去的数据就成了  “ -      123”类似的了
好好赚钱

网友E:
学习了 感谢各位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