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通过减速机变速和伺服同步轮变速一样吗

楼主(2023-07-17):
咨询一下,
伺服输出轴通过减速机变速 与伺服输出轴通过同步轮小转大变速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

网友A:
首先相同是都可以达到减速的效果,缺点是通过同步轮小带大的减速方式只适用于单纯的减速,对扭矩没有要求还是可以。
第二是减速机减速,优点是不但可以减速还能增加输出扭矩,楼主认为哪种更适合你的应用目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根本不同啊,行星减速机减速可以降低惯量,确保定位精度,而皮带轮在反复使用过程中皮带会被拉长,定位不准,另外行星减速机三级降速,体积小。
伺服电机带同步带一般使用在低惯量,水平运动场合。

网友C:
1、减速、增加转矩,惯量方面相同
2、减速机从精度上更好控制,10弧分,5弧分,3弧分可选
3、安装空间,齿轮+同步带更灵活一些

网友D:
大减速比的话,你用同步带轮是比较难实现的,如果你要强行实现,那成本比减速机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