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菲斯人機密碼鍵盤

楼主(2023-07-17):
普羅菲斯人機,製作按鍵輸入時需要密碼,系統密碼鍵盤鍵太多了能刪除不需要按鍵?可以自製?

网友A(2024-03-25):
Prof ace支持自制键盘的。

网友B:
你都可以自定义键盘按键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C:
画面列表下有一项“键盘画面”,可以自己新建一个。然后在“数据显示器”内选“数据输入”页,选中“启用弹出键盘”,选中使用键盘画面,画面号就是自建键盘画面的编号,一般只建1个编号为1。

网友D:
这个是系统自带键盘,不支持自建。其他的数据输入或者文本输入,可以自制键盘。

网友D(2024-05-23):
屏内部特殊地址
用户ID: #H_SecurityChangeUserID
用户密码: #H_SecurityChangePassword
登录触发: #H_Control_SecureChangeTrigger
用这些地址,可以用自制键盘。
可以联系我18061909566(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