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SN630 伺服有大佬用过么,有没有项目的电路原理图参考一下

楼主(2023-07-17):
按官网这个接线方式,这一报警不就直接断电了么。真这面用么

网友A:
没必要这么用,具体你可以参考变频器应用

网友B:
哪种伺服都是一样的。报警可以设置和读出,没必要在驱动上接线。

网友C:
没记错的话SN630是总线型伺服吧,只要给驱动器供电就行了,报警等信号直接用通信读就可以了。

网友D:
实际应用太少能按照说明书规范接了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E:
接线图有问题,报警了断开主电源还说得过去,一些伺服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的

网友F:
有安全控制要求是 可能会要求断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