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三菱5U做主站 modbus tcp 协议    程序跑不起啦  大神看看怎么   给定通讯打开位M100后  ,执行SP.SOCOPEN指令,请求打开状态标志位(SD10681.0)会有信号,但是完成标志位(M101)一直没有接通。导致下面的轮训程序走不下去.有没有人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源程序   与通讯包
附件: modbus TCP.zip (462 K) 下载次数:34

网友A:
你得有modbus TCP从站,你才能打开的啊……还有就是一次打开不成功,你没有重新打开……

楼主:
我有MODBUS TCP 的从站呀 而且IP地址与端口号都检查过了
引用 网友A:
你得有modbus TCP从站,你才能打开的啊……还有就是一次打开不成功,你没有重新打开……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你了

楼主:
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呀  我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你了

网友B:
要不不用上升沿试试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C:
之前搞过的

网友D:
可以用5U的简单通讯设置,里面有modbus tcp对象

网友E:
先用通讯助手测试下硬件和IP地址以及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