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型号:QD64D2
1 断电 不行
2 cpu上复位 不行
3 删除程序程序程序下载也不行
怎么清楚错误啊?

网友A:
在线诊断 看看报错内容是什么呢?

网友B:
打电话问客服
相信自我!

楼主:
高速计数器 当前值怎么清零?

例:模块在第二插槽,CH1 高速计数当前值怎么清零?

mov k0 u2\G0 还是接通Y21,没有用

网友C:
下载手册查看具体报警内容和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速计数器 当前值怎么清零?

例:模块在第二插槽,CH1 高速计数当前值怎么清零?

mov k0 u2\G0 还是接通Y21,没有用

dhcmov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