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威纶通触摸屏上实现这种效果?

楼主(2023-07-18):
看抖音上面有这种实时显示两轴定位的规划路径还有实时的行动路径,不知道怎么实现,只能在MCGS上实现吗?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S4y1t7dn/
给你看看我威纶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S4y1t7dn/
给你看看我威纶通的
这个实时显示的咋搞,按照设定位置显示的我搞定了

楼主:
不停的将当前轴位置,按顺序填进一个一个储存区里面吗

网友B:
先添加一个组对象把你需要显示的XY位置存储器加到 组对象里边,然后画面中添加XY曲线构件,剩下的简单一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