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定位有那几种方法??

楼主(2023-07-18):
也就是说,伺服电机从零点到A点的距离,可以通过那几种方法得知????一种是示教还有其他方法嘛?

网友A:
没入行的人,问的问题都是驴头不对马嘴,让人无法回答。
怎么会啊。我是新手所以你说对了,怎么回答?

专业外协

网友B:
你说的示教,就是手动,还有相对定位,绝对定位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一种是示教,还有一种是算出来的。
根据要走的距离算出数据控制电机行走的距离
根据要走的距离如何得知???
相信自我!

网友D:
距离?根据每圈脉冲对应多少MM就行了啊
好像有道理,但似乎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