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请问欧姆龙NX/XJ系列怎么和威纶通HMI做料号保存?
比如料号:ABC   里需要保存如下数据:X轴坐标1,X轴坐标2,X轴坐标3,Y轴坐标1,Y轴坐标2,Y轴坐标3,Z轴坐标1,Z轴坐标2,Z轴坐标3,气缸1参数1,气缸1参数2,气缸1参数3,气缸2参数1,气缸2参数2,气缸3参数3。
比如料号:BCD   里需要保存如下数据:X轴坐标1,X轴坐标2,X轴坐标3,Y轴坐标1,Y轴坐标2,Y轴坐标3,Z轴坐标1,Z轴坐标2,Z轴坐标3,气缸1参数1,气缸1参数2,气缸1参数3,气缸2参数1,气缸2参数2,气缸3参数3。
如何把料号 ABC 和 BCD 保存在HMI里面,需要时可以下载使用和上传保存。

网友A:
做配方数据,屏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相信自我!

网友A:
如果不会网上搜索一下,大把的视频教程,本站也有相关资料。
相信自我!

网友B:
配方吧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C(2023-08-25):
宏指令,PLC参数保存至HMI索引地址寄存器,读取HMI索引寄存器数据至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