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9):
请问,再轴定位完成时,使用指令的定位完成信号跳转下一步,为了确保实际已经到位,再加上了坐标比较,位置确定到了,再跳转下一步。
现在查看时序图,发现坐标比较信号等了几十到100多毫秒才有,这样的话节拍应该会比不用坐标比较慢一点,为了提高节拍,建议可以取消坐标比较吗?

网友A:
伺服定位到达信号   坐标作区域比较

楼主:
坐标做区域比较,上下限一般设置多少?我现在设置的0.3mm,发现区域比较要比定位到达信号晚几十ms或者100多ms才导通,
如果我想提高这个的节拍,就需要去掉位置比较。
引用 网友A:
伺服定位到达信号   坐标作区域比较

网友B:
直接试呗,如果需要停留位置准确最好是坐标比较再加上伺服定位完成

网友C:
加上当然程序逻辑更好,但是只有在绝对定位模式上做比较才好用,相对定位就不行了。
相信自我!

网友D:
当然还是要加上实际坐标比较比较好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E:
最好加上,慢的这几十ms感觉不出来

网友F: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
应该是伺服还没停,最后减速的时间太久了
缩小伺服的定位误差范围,至少要比程序中的定位范围小2个数量级

伺服的定位完成也是一个范围值的,同时要考虑误差范围和速度阈值,都往小里设置一下,会更精确一些

楼主:
我用的是直线电机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伺服还没停,最后减速的时间太久了
缩小伺服的定位误差范围,至少要比程序中的定位范围小2个数量级

伺服的定位完成也是一个范围值的,同时要考虑误差范围和速度阈值,都往小里设置一下,会更精确一些

网友H:
有高分辨率的光栅尺。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