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9):
麻烦搞过的师傅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使用伺服软件JOG控制,PLC程序监控读取伺服参数有反应,就是写不进去
描述:练习程序
附件: 5u练习1.rar (443 K) 下载次数:62
描述:伺服参数
附件: JE-C.rar (14 K) 下载次数:53

网友A:
相信自我!

网友A:
再不行就打三菱客服400-8213030
相信自我!

楼主:
客服打过啦,没有给我解决

网友B:
伺服参数没问题 程序问题,修改一下给W1赋值,不能置位 直接赋值 比如错误复位MOV H8F W1

网友C:
这个很难搞的,一大堆坑,我用了两周才跳出来……,定位没有完成,可以任意切换到手动前进后退,但是报警复位不是很理想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k4y157j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m4y1B7a4/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第二张图片不能选择MR-JE-CE而是选择CC-LINK IEF BASIC(通用),选择MR-JE-C,RX3F反馈也是通的,转动电机轴读RWr速度位置PLC监控都有反应,就是写不行
  • 下载积分:+5(ymmfa)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第二张图片不能选择MR-JE-CE而是选择CC-LINK IEF BASIC(通用),选择MR-JE-C,RX3F反馈也是通的,转动电机轴读RWr速度位置PLC监控都有反应,就是写不行

    原来如此呀

网友B:
    一直用第一种表示没问题

网友E:
    借楼请教各位,图片这些地址是怎样一个对应的关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第一种表示没问题

    我选择MR-JE-C就是不行,选择通讯就成功啦,速度位置回原点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楼请教各位,图片这些地址是怎样一个对应的关系,谢谢
n就是映射的起始地址

网友F:
最垃圾一个伺服,打死以后再不用了

网友G(2023-08-19):
现在出的是MR-JE-T

网友H:
JE-C是一个大坑,同时JET系列更大,除了问题,都不知道找哪个对应窗口,三菱对应这个协议的窗口人员,也都不太懂这个协议,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