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71C24 这块模块 有人有使用过吗

楼主(2023-07-19):
各位老铁,RJ71C24 这块模块 有人有使用过吗
模块讯号X1D 一直是OFF的状态,断电也是样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有经验如何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模块的组态地址不对

网友B:
如果有程序可以发上来看一下,你这么说一下子比较难判断

网友C:
这个应该是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吧?打电话问三菱客服。
相信自我!

网友D:
我之前加扫码枪的时候有用这个模块了,X1D信号ON是通讯协议准备就绪,这个模块是232通讯,检查一下校验波特率之类的信息。

网友E:
正在用,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