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9):
如题求教各位大神,我现在要做一个4列6层每层9个工盘的立体库项目,两台行车一入一出,要求先入先出,有没有那个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指点下!!!!!!!

网友A:
定个位等大神。顺便提一句”先入先出“这个指令。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个指令,但是听说不是很稳定,有没有用过的大神评价下

网友B:
基本是每个区域分配一个地址,放入东西后存储放入时间,清零,然后比较排序比较时间,时间小的先取,取出清零。

网友A:
指令不稳定?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个指令,但是听说不是很稳定,有没有用过的大神评价下

网友C:
每个工位对应一个库号,每个库号对应一组定位地址,每次入库时,将库号写入队列(用FIFW),出库时用FIFR读取一个最早入库的序号,根据这个序号查找到对应定位地址,就可以取到货了。不存在指令不稳定,只有程序写的不好。
如果库位非常规则,采用计算的方式计算定位地址也可以。

网友D:
个人愚见,做仓储,西门子1200或者1500比三菱好用,仓储也就是玩坐标,西门子的DB比三菱的D或者R好用太多
首先DB块可以根据仓储坐标去定制,例如列,行,层,格,如果你用三菱只能是多少分多少。而DB块就方便多了,做1个然后复制,写程序时也是只需要改DB块就好。个人愚见哈
例如三菱要么D0到D1000对应1列,然后里面细分后就难了,就是要记的东西太多
而西门子的DB块可以根据实际位置写对应号数的DB块,然后每个按照200%的地址去预留,你后面怎么增加都不是事

网友D:
4-1-1-1=1开始计时
4-1-1-2=1开始计时
4-1-1-3=1开始计时
4-1-1-4=1开始计时
4-1-1-5=1开始计时
4-1-1-6=1开始计时
4-1-1-7=1开始计时
4-1-1-8=1开始计时
4-1-1-9=1开始计时
4-1-2-1=1开始计时
4-1-2-2=1开始计时
4-1-2-3=1开始计时
。。。。。。。。
谁的时间大就取谁
不知道这样行不
每个位置,状态,计时,都要断电保持,1号车负责进,2号车负责出,只要坐标不写错,理论上不难吧

网友D:
如果每个工位盘再配上字符,类似于超市管理,进仓扫码,出仓就更简单了,直接扫码或者输入需要的东西,查找一下就立马能弹窗在那个位置,弹窗是否去取料(手动模式)
如果只是统一物料暂存先进先出的话,那就更简单了,直接看谁储存是时间长就去取谁,先进先出指令都不用,直接比较谁的计时数大就好了
愚见愚见哈,说的不对轻斧就好了

网友E:
类似移位:
第一个入库把座标放D9,第二个放D8,以此类推;
出库:读取D9,并移出,D8移至D9,D7移至D8,以此类推
QQ: 284545234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愚见,做仓储,西门子1200或者1500比三菱好用,仓储也就是玩坐标,西门子的DB比三菱的D或者R好用太多
首先DB块可以根据仓储坐标去定制,例如列,行,层,格,如果你用三菱只能是多少分多少。而DB块就方便多了,做1个然后复制,写程序时也是只需要改DB块就好。个人愚见哈
例如三菱要么D0到D1000对应1列,然后里面细分后就难了,就是要记的东西太多
而西门子的DB块可以根据实际位置写对应号数的DB块,然后每个按照200%的地址去预留,你后面怎么增加都不是事

用三菱也一样,只是三菱需要提前规划好地址。西门子好用的是UDT,DB块只是更灵活一些

网友G:
蹲版主
大道如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