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9):
很老的机器上下载下来的,黄色部分看不到,一开始以为是节点不对,选用其他节点也不行,用gx developer读出也一样,维修时监控一下查障,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和建议的,不想重新写太花时间理清逻辑,我的习惯PLC从来不加密,那怕是几千上万步的

网友A:
转换错误背景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可能是长时间断电导致丢失

网友C:
    转到文本语言看看有没有程序。三菱的一段写太长了是会这样。
    松下FP-X0,遇到过,程序不合理无法绘制。感叹号。也是看不过程序。就是一段马达定位的程序。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D:
    程序被加密了。

网友E:
    估计是PLC程序被加密了,你破解上传后就这样了,检查一下结构语法!

网友F:
    转成语句表看看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遇见过,不是程序加密,应该是原来程序的版本太低,上载时有的语句没转换成功。
  • 下载积分:+4(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虞山老者

网友H:
    黄色程序,自己看
    LD    M0
    MPS
    ZRST    M8
        M20
    ZRST    S5
        S20
    ANI    M50
    AND    X000
    OUT    Y001
    MRD
    AND    X000
    ANI    M50
    AND    X003
    OUT    Y002
    MRD
    AND    X002
    SET    M50
    MRD
    AND    M50
    OUT    Y000
    MRD
    AND    X001
    RST    M50
    MRD
    ANI    M51
    AND    X004
    OUT    Y004
    MRD
    AND    X004
    ANI    M51
    AND    X007
    OUT    Y005
    MRD
    AND    X006
    SET    M51
    MRD
    AND    M51
    OUT    Y003
    MRD
    AND    X005
    RST    M51
    MRD
    ANI    M52
    AND    X010
    OUT    Y007
    MRD
    AND    X010
    ANI    M52
    AND    X013
    OUT    Y010
    MRD
    AND    X012
    SET    M52
    MRD
    AND    M52
    OUT    Y006
    MRD
    AND    X011
    RST    M52
    MRD
    ANI    M53
    AND    X014
    OUT    Y012
    OUT    Y015
    MRD
    AND    X014
    ANI    M53
    AND    X017
    OUT    Y013
    MRD
    AND    X016
    SET    M53
    MRD
    AND    M53
    OUT    Y011
    OUT    Y014
    MRD
    AND    X015
    RST    M53
    MRD
    AND    X020
    RST    M53
    MRD
    AND    X021
    RST    M53
    MRD
    ANI    M54
    AND    X022
    OUT    Y017
    OUT    Y025
    MRD
    AND    X022
    ANI    M54
    AND    X024
    OUT    Y020
    MRD
    AND    X025
    SET    M54
    MRD
    AND    M54
    OUT    Y026
    OUT    Y016
    MRD
    AND    X023
    RST    M54
    MRD
    AND    X034
    ANI    X035
    RST    M54
    MRD
    ANI    X034
    AND    X035
    RST    M54
    MRD
    AND    X026
    ANI    X030
    ANI    X027
    OUT    Y022
    MRD
    AND    X027
    ANI    X031
    ANI    X026
    OUT    Y021
    MRD
    MRD
    AND    X032
    ANI    X041
    ANI    X033
    OUT    Y024
    MPP
    ANI    X032
    AND    X033
    OUT    Y023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网友I:
    我可以處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