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SMART S200同时与三菱D740频率器,柯力XK3101称重仪表485 通讯。称重仪表通讯参数固定设置为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变频器也按这个通讯设置。两者都投入使用(在VB2比较,在0到2之间轮询)也是正常的。但是变频器或称重仪表任意一根拆除485通讯,其他那个正常接线的也不能工作了。(程序指令报错6,查询错误6原因是:Modbus 正忙于处理另一请求:某一时间只能有一条 MBUS_MSG 指令处于激活状态。)因为设备主要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工作,称重只是一个辅助显示而已。总不能一个不重要的显示,让电机也没法正常使用了吧?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大家碰到过吗?怎么处理?

网友A:
参照官方例子做,你这个时间轮询有问题,会出现  6的错误

楼主:
官方例子在哪儿呢

网友B:
不要用这种方式做轮询,用每个程序块的Done来触发下一个的请求

楼主:
谢谢各位高工指正,已正常。看了官方方法,过于繁琐。报错6是因为存在两个MsG运行。分析报错产生时间,包括PLC从发送指令到报错超时。把超时改成50毫秒。轮询时间比超时时间大个两停,设100毫秒,问题解决。

网友C:
我是用官网方式做的,曾经碰到一个问题是:用着用着轮询死了(PLC程序其它功能正常),最后重启PLC恢复了

网友D:
看看这个
附件: 轮询.pdf (46 K) 下载次数:181

网友E(2023-08-30):
之前也做过类似的轮询,参考B站有很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