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触器控制总电源的通断可以吗?

楼主(2023-07-20):
控制柜总电流80A左右,要求在其它地方控制控制柜通断电,故此采用接触器控制总电源通断,装个选择开关控制接触器的吸合,这样子是否可以呢?

小侯

网友A:
一些機台的運轉準備或是電源開關就是控制總電源電磁接觸器
建議是採用照光式按鈕開關及急停開關來控制
在危急或是需要斷電施工時將急停開關拍下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给格力做的控制柜都是这样用接触器控制总电源的,用SA旋钮开关控制
相信自我!

网友C:
建议提高一号接触器的型号并使用多1级总空开。一是能满足长时间大电流运行,二是避免元件质量问题,三是下级发生缺相或短路时能快速反应并保护元件,之前试过下级短路接触器过流吸死,所以空开选型应该比接触器额定电流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给格力做的控制柜都是这样用接触器控制总电源的,用SA旋钮开关控制
上千万的设备也是这么干的,总旋钮控制接触器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