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用200smart 发脉冲控制伺服定位,组态的是脉冲当量,使用goto指令定位运行过程中用另一个goto指令超驰第一段定位等定位完成时goto指令左侧的目标位置和指令右侧的实际位置相差一个脉冲。如果不用超驰只运行一段定位脉冲数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目标位置离实际位置很近时运行goto指令定位完成后实际脉冲数也会出现和目标脉冲不一致的情况。有经验的师傅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目标位置如果是 REAL类型  会存在小数点精度问题 不准
运动向导的用户单位 直接用脉冲 目标位置就是DINT类型就没事

也别折磨自己 用 SMART200来跑脉冲了

网友B:
引用楼主luwenchaogk于2023-07-20 09:17发表的 200smart 运行goto指令后实际脉冲和目标脉冲数不一致 :
用200smart 发脉冲控制伺服定位,组态的是脉冲当量,使用goto指令定位运行过程中用另一个goto指令超驰第一段定位等定位完成时goto指令左侧的目标位置和指令右侧的实际位置相差一个脉冲。如果不用超驰只运行一段定位脉冲数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目标位置离实际位置很近时运行goto指令定位完成后实际脉冲数也会出现和目标脉冲不一致的情况。有经验的师傅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一个脉冲还纠结的话   那就换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