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我需要一种类似于水表的流量计量表,可以计量水流量的传感器。我设定60升,计量表到了,程序控制切断电磁阀关闭。类似于加油机原理。   需要精度高,我看市面好多都是流量计,可以记录流量,我测试了误差太大。我们公司现在都是用电子秤,秤的水重量,太麻烦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传感器推荐,我来测试看看。

网友A:
根据楼主介绍的应用,我觉得还可以简单点处理这个问题。 你说到:“我们公司现在都是用电子秤,秤的水重量"
如果是这样,可不使用流量传感器,直接在盛水的容器上增加一个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假定容器是规则形状,液体的密度(比重)也知道,那么液位与重量之间是线性关系,用液位来控制电磁伐通断则可达到目的。
如果一定要使用流量传感器,那另当别论,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只是PLC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介绍的应用,我觉得还可以简单点处理这个问题。 你说到:“我们公司现在都是用电子秤,秤的水重量"
如果是这样,可不使用流量传感器,直接在盛水的容器上增加一个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假定容器是规则形状,液体的密度(比重)也知道,那么液位与重量之间是线性关系,用液位来控制电磁伐通断则可达到目的。
如果一定要使用流量传感器,那另当别论,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只是PLC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而已。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可以考虑试下。

网友B:
要求精度高就应该使用定量泵!而不是流量计!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磁翻板液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精度高就应该使用定量泵!而不是流量计!
[/q定量泵买过一个,定量都很小最大的每分钟30L.越大精度累计误差就更大了。

网友D:
这种看实际精度要求 ,常规的可以用有一种蠕动计量泵,     如果还要高精度要求,可以用柱塞计量泵,这个精度高,原理就是注射器,每次抽进来多少,推出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