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前面条件接通后面定位指令不通???Y0 Y1 的灯也不亮。没有脉冲输出。简单的手动程序测试步进电机的。Y0 Y1的输出出点是好的。非定位指令单独测试 M3接通后同时输出Y0 Y1时,只有Y1灯亮。Y0灯不亮???? 单独输出Y0 和Y1时灯都可以亮。

网友A:
首先,你的最高速度呢?加减速时间呢?前后限位呢?都没看到有呢?最后就是你断电重启了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是模拟呢,还是实际PLC监控呢?
我是PLC在线状态,只写了手动程序做测试电机转不转的,就是在监控状态下才看条件通了到定位指令不通。限位没有触发。最后没办法了断电重启就好了,原因未知?

网友B:
1、定位要实际PLC,模拟不出来
2、定位指令用过的Y,在程序其他部分不能使用,特别不能当线圈使用
是实际PLC在线调试中,在监视的状态下。手动程序。限位未触发,最后没办法断电重启就好了
原因未知?

网友C:
是模拟吗? 还是有实际的PLC?
PLC在线调试,监视状态。手动程序

网友D:
肯定是刚学的。多看视频和课程。或者书本。
你说对了,我是小白一枚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

网友E:
提醒一下
毕竟楼主说刚学
你的FX3U后面型号是MR还是MT
MR是打不到脉冲的
MT的才可以

网友F:
先确认PLC本体是不是MT的,在检查速度参数是否设置,限位是否正确接入

网友G(2023-08-19):
尽量先自己了解一下再来问问题。

网友H:
MR、MT 都能打到脉冲的
速度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