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24V的电源会在输出7/8个电磁阀的时候跳电,电磁阀并不是固定的,开关电源是10A的 电磁阀是4.8W的 理论是够的,而且之前也跑过没问题的,突然出现的问题

网友A:
跳电是啥意思?

网友B:
感性负载出问题不是正常的么,天天小锤40上去敲电源,敲不动的一辈子不会坏,能敲的动的今天损耗一点明天损耗一点,电源能顶多久完全是看命~

以及,非品牌开关电源容量一般打对折,还有其他24V用电器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个别理论,怀疑就拆线量电流
最后就是,非品牌的开关电源基本上视作消耗品,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接受相当高的故障率和五花八门的故障原因。
--------------------

补充:你前面可是有漏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出问题不是正常的么,天天小锤40上去敲电源,敲不动的一辈子不会坏,能敲的动的今天损耗一点明天损耗一点,电源能顶多久完全是看命~

以及,非品牌开关电源容量一般打对折,还有其他24V用电器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个别理论,怀疑就拆线量电流
最后就是,非品牌的开关电源基本上视作消耗品,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接受相当高的故障率和五花八门的故障原因。
--------------------

说的对   ,被坑过一次以后再也不用杂牌电源了,最低要求明纬的。

网友C:
据我的经验来说,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就算出现短路也不会电源跳闸,一般是开关电源自已过流保护,解除短路后自动恢复。楼主这个跳闸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入端的问题或者是其它支路的问题 。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网友D:
    问题没有叙述清楚。

网友E:
    我觉得是你的开关电源掉了铁丝进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据我的经验来说,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就算出现短路也不会电源跳闸,一般是开关电源自已过流保护,解除短路后自动恢复。楼主这个跳闸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入端的问题或者是其它支路的问题 。

    没毛病,说的没错

网友G:
    那个AI数字人,可以试试,答案如下:

    根据您的描述,当使用24V电源驱动7/8个电磁阀时,电源会跳闸。虽然根据理论计算,10A的开关电源应该足够驱动4.8W的电磁阀,但仍然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原因导致问题:
    1. 电源负载能力不足:尽管开关电源额定为10A,但实际上可能存在负载能力不足的情况。建议检查开关电源的额定负载能力是否满足同时驱动7/8个电磁阀的需求。
    2. 电磁阀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在启动瞬间,电磁阀可能需要较高的启动电流。这可能会导致瞬时过载,使得电源跳闸。您可以尝试使用起动器或者软启动器来减少启动时的冲击。
    3. 供电线路过长或线路接触不良:如果供电线路过长或者接触不良,会导致线路中存在较大的压降,从而影响到供电稳定性。建议检查供电线路是否符合要求,并确保连接良好。
    4. 其他负载干扰:除了7/8个电磁阀外,还有其他负载可能会对电源造成干扰,导致电源跳闸。建议检查其他负载是否存在异常或者干扰情况。
    如果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建议您联系供应商或者厂家的技术支持,以获取更专业的帮助。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据我的经验来说,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就算出现短路也不会电源跳闸,一般是开关电源自已过流保护,解除短路后自动恢复。楼主这个跳闸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入端的问题或者是其它支路的问题 。

    认同

网友I:
    开关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J:
我司机台一个明纬350的电源带触摸屏PLC,3-4个步进电机,20多个电磁阀一点没有

网友K(2023-08-19):
开关电源输出会有保护,超过允许会拒载 ,负载减轻后恢复输出。查跳电是跳哪里,再查那里。

网友L:
          电磁阀时AC24V还是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