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在做单按钮启停时(如下图所示)点击后 复位优先那条线为什么不能导通?拜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A:
因为带P是上升沿,只触发一个扫码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带P是上升沿,只触发一个扫码周期。

我是多次按下的 也就是在N+1个扫描周期他也不接通

网友B:
二个变量名一样的,第二个是脉冲执行的上升沿,后面当然当会通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变量名一样的,第二个是脉冲执行的上升沿,后面当然当会通了。

我的理解是:在复位优先这条线M2.1吸合时有上升沿脉冲时应该有个瞬时接通 而Tag-7当前状态为是1  所以Q0.1应该复位才对吖
可现在是我怎么按M2.1  Q0.1都不复位

网友C:
引用楼主森利德于2023-07-20 14:55发表的 新人傻问  请多多指教  谢谢 :
在做单按钮启停时(如下图所示)点击后 复位优先那条线为什么不能导通?拜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attachment=283044]

逮着一个点死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逮着一个点死命用。

及想让他向左,又想让它向右,真难为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逮着一个点死命用。

我是在做练习  思路不通而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做练习  思路不通而请教

等会   我给你翻翻我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

网友C:
看看这个
  • 下载积分:+3(森利德) 热心助人!

网友C:
    RS 指令是不能做成子程序重复调用的,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好滴  谢谢您  我学习学习

网友D:
已经瞬间复位和置位一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瞬间复位和置位一次了吧!

Q0.1是复位优先的  且前面有Q0.1的常开/常闭点互锁。现在情况是复位不了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C:
这还有个

网友C:
上升沿有储存位的    你的两个都是m10.2     是一个位     下面的换成M1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有储存位的    你的两个都是m10.2     是一个位     下面的换成M10.3试试

非常感谢  我再试试

网友E:
前面的是多余的,后面的两个上升沿状态存储位要不一样。改其中的一个M10.2就行了。脉冲你眼睛看不到的。

网友F:
您是一个人才啊,你的初衷是不是做1键启保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的是多余的,后面的两个上升沿状态存储位要不一样。改其中的一个M10.2就行了。脉冲你眼睛看不到的。

感谢大佬指点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一个人才啊,你的初衷是不是做1键启保停啊

是滴  大佬  就是想用不同的方法 转换思路   就卡壳了 嘿嘿  新手一枚  让大佬见笑了  请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518/08/1266932_1081142307.shtml
姿势不对

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H:
   爱动脑筋的好孩子

网友I:
交替输出功能

网友J(2023-12-06):
我理解的,不对的,请多指正哈,前面那个LD 5,是要5这个信号完全通才会导通,而后面那个LDP 5,是要5这个信号从不导通到导通的过程才导通,所以,时间顺序就是先那个LDP 5先导通一个周期,然后再LD 5才导通。

网友K:
先搞明白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L:
用博途V16使用RS和SR做单键起保停,只能使用辅助触点才能实现。单个按钮上升沿会是指令两端同时接通,只会执行优先级高的那一项。

网友M(2024-08-12):
楼主是个谦虚的同志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