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7MS16 控制的伺服暂停,再启动

楼主(2023-07-20):
定位数据1 定位地址 5000mm, 想实现伺服走到1000mm,暂停1s后,继续完成定位;
不想再加定位数据;也不想用连续定位

网友A:
如果暂停,因为没有减速,停的不是刚好1000,可能会多点或者少点
推荐还是用2条定位数量比较好,而且间隔时间都可以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先行走1000mm,再行走到5000mm,用绝对定位指令,因为单独定位时指令有加减速。1楼说得对
相信自我!

网友C:
G4303 重启指令

网友D:
复议1楼、2楼,地址缓存可以先写入1000mm,触发定位,等待1S,再写入5000mm,再触发定位不就就好了,哪需要什么定位暂停

网友E:
多段位置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