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Q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3-07-21):
QPLC这边按顺序生产A产品50台,B产品20台、C产品10台等等,要求另一个PLC控制的产线同时配合生产QPLC产线上所需数量的配件,采用哪种通讯方式,怎么写通讯程序?

网友A:
简单CPU通讯,直接设置下就行

网友B:
其实可以用CCIE 通讯,
另一个PLC不一定是三菱的,需要发送产品型号和数量

网友C: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案例: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7667.html
看看这个
相信自我!
QQ:389097681

网友E:
Q系列带网口的走Socket或者modbus tcp,带232圆口走串口协议;主要看另外那条产线是什么牌子的PLC支持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