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进行液压定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3-07-21):
有没有大神做过三菱液压定位的程序,机构就是走上下运动,有模拟量读取当前实时位置,有升降阀,低速阀控制,请问这样的系统如何能定位的比较精确一点,误差不要太大。

网友A:
直线动的话可以安装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定位要求高的话用的PID控制液压位置,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做多段速来进行控制

网友C:
我以前用液压控制压力,意思应该差不多的。用液压比例阀,模拟量的,比例阀放大器,压力传感器。
相信自我!

网友D:
建议可以试试拉绳式的绝对值编码器来做位置反馈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我这都是编码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