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2):
十六进制转浮点数           42F6CCCD=123.4         欧姆龙那个指令能转换

网友A:
在OMRON PLC中,要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浮点数,可以使用以下指令:

指令: HEX_TO_REAL
语法: HEX_TO_REAL(hex, real)
说明: 将十六进制数(hex)转换为浮点数(real)。

使用这个指令,你需要提供一个十六进制数作为输入(hex),并将转换后的浮点数存储到一个变量中(real)。

下面是一个示例:

HEX_TO_REAL(H16#3FA1, D10)

上述示例中,H16#3FA1是一个十六进制数,D10是一个浮点型的变量。这个指令将十六进制数H16#3FA1转换为浮点数,并将结果存储到D10变量中。

注意:这个示例仅供参考,请根据实际的PLC型号和编程规范来确定相应的指令和语法。
bnnyygy

网友B:
16#42F6CCCD 本身就是浮点123.4

不用转换,直接用就行。

网友C(2023-09-08):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