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下定长切料程序写法

楼主(2023-07-22):
送料电机加编码器,切料是凸轮伺服电机,切料是固定位置,到达长度旋转一圈就可以了
定长切料,但是送料电机不停,边送边切,用编码器读取送料的长度,到达设定长度切断。
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写呢?给点思路

网友A:
送料不能停那只能飞剪控制。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很明显的飞剪,大多PLC都有现成的案例。另外,怀疑楼主在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