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扫描枪调试问题

楼主(2023-07-22):
串口模式,扫描枪连接三菱GS触摸屏并将扫描结果存入D100开始的20个字内。扫同一个条码,每次PLC重启后,结果D100是空,字符从D101开始显示,然后再往后继续扫描字符从D101的高位字节开始,一直找不到原因,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
只有每次重启PLC,结果才是图一,其他每次扫描结果都是图二

网友A:
这起码得有说明书吧,不然就酱紫没辙啊

网友B:
没用过,没说明书,整不了,坐等大佬长知识。

网友C:
可以考虑霍尼韦尔和触摸屏玩耍,触摸屏然后给PLC玩耍,这样你可以省事很多
就是这样玩的啊

网友D:
没有设置数据起始位
数据起始位在扫描枪设置还是触摸屏设置?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E: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F:
这个我用过,我倒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原因,里面设置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D:
在扫码枪设置
供应商给了一个说明书,里面只有添加后缀,应该不是那个吧,没找到你说的设置起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