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剪功能用普通PLC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3-07-23):
比如是三菱FX1N系列PLC,可以实现飞剪功能吗

网友A:
能同步就成

网友B:
直接上威科达控制器。

网友C:
楼主三菱的FX-1N PLC肯定是不行的,相关功能达不到。
相信自我!

网友D:
要有电子凸轮的最好

网友E:
这玩意最好还是用国产PLC,功能多性价比高,三菱也可,西门子就算了,飞剪得用带T的PLC,价格直接飞起。

网友F:
模块带有电子凸轮和高速同步。相对好一些。威科达有专门的追剪控制器。

网友G:
用PLC相对技术含量高点,不容易被替换,要求不太高得话很多国产中小型PLC都能支持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H:
纯飞剪 很多伺服 带飞剪功能
台达A系列伺服 威科达伺服 都有伺服对应的编程软件
可以当作PLC使用 把凸轮齿轮类 编写在伺服里
垃圾PLC 用做一些逻辑开关就行
伺服里的参数 可以用触摸屏485设定 省一个485 BD版
我还是要推一下汇川 Easy系列PLC 成本和FX3S差不多 自带凸轮 齿轮 插补。

网友I:
信捷有专门飞剪的PLC.
永无止境 !@#$%^&*

网友J: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G411w7Xz/?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给你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