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现在大家做西门子触摸屏都是用什么软件做呢?

楼主(2023-07-23):
现在大家做西门子触摸屏都是用什么软件做呢?我用TIA16集成的,可以把程序和触摸屏分开做在两个文件里面吗,就是触摸屏和程序单独开来,两个做一起电脑太卡了,有什么好方法推荐吗?目前西门子什么屏幕用的多。

网友A:
低端的屏是smart 功能一般,还不如国产的触摸屏
再就是ktp400 700等等用博途软件的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