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软件版本与触摸屏不一致

楼主(2023-07-23):
各位大师,McgsPro软件版本版本高,触摸屏固件版本低,这个要怎么处理呢?听说需要软件版本与触摸屏的版本一致才行。

网友A:
软件版本高,要生成U盘文件,U盘下载程序到触摸屏里面,触摸屏版本就升级了。

网友B:
不升级固件的情况下。有的版本高的软件不兼容固件低的硬件。那最好是有很多的安装软件。大改的版本。保留有几个,对老机型还是很有用,

网友C:
文件超过最大值 不能上传 你下载一个 触摸屏升级软件 。压缩后5.86MB左右,
永远年轻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2dg1qtPsZ3Zdewf6yYMMw
提取码:yfqa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永远年轻

网友D:
正常下载的时候提示升级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方法有二:
1.升级固件
2.重新安装低版本的软件
推荐第一种方式升级固件
相信自我!

网友F:
用U盘升级固件,挺麻烦的。

网友G:
复议6楼,以太网连接PC,下载程序的时候,自动提示是否要升级,大概1分钟多钟左右就可以升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