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3):
一台WIN11家庭版,插入USB转串口线端口能显示COM口,点击链接,但是被拒绝访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家庭主妇版只能在家做家务,包饺子、下面条、做肉夹馍!干不了其它副业!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是很讲究的。 不是随便一个系统都行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1.出现对端口被拒绝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计算机上安装了多个USB转串口转换器,系统无法正确识别和更新端口,或者由于权限问题造成的。首先需要确定是否安装了多个USB转串口转换器,如果是,则可以禁用掉一些不常用的,以减少端口冲突。
2.其次,可以尝试更改计算机的权限设置,将当前用户的权限设置为“管理员,这样可以保证系统正确识别和更新端口。
3.最后,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以确保设备正确安装并正常工作。
相信自我!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E:
我原生的COM口,win10专业版,可以给信捷OP文本下载,.
一连接信捷XC系列,一连上就消失.....拔掉刷新下又出来了.是不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