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4):
连续材料上每一段的产品间隔都有偏差,请教下如何通过色标或光标传感器将每段产品送到恒定位置,现在我是将色标放在定位位置前,高速定位时定位偏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或者样例参考一下

网友A:
需要有一个基准点(正常是切刀的角度),每次检测到色标时,读取下基准点,与设定的基准点比较,每次微调输送的长度,使输送的长度在尺寸允许范围内。

网友B:
蹲点学习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C:
这种高速色标,最好是直接接在带探针功能得伺服上,接到PLC里面再输出动作到伺服可能会有一定得偏差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速色标,最好是直接接在带探针功能得伺服上,接到PLC里面再输出动作到伺服可能会有一定得偏差

一般高速的需要直接接入到刀具伺服驱动上,还有的接入到运动控制器中,色标信号中断处理的

网友D:
三菱的中断定位了解一下咯

楼主:
我不是用来裁切,只是用来牵引送料定位,使用色标传感器如何补偿给送料伺服,在前端做色标检测如何更为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一个基准点(正常是切刀的角度),每次检测到色标时,读取下基准点,与设定的基准点比较,每次微调输送的长度,使输送的长度在尺寸允许范围内。

你的意思时送料后在通过补偿正负误差微调送退料来实现吗?
色标传感器的位置离定位位置多远合适,小产品的可以储存色标探测到的位置,在下次送料时进行补偿,

网友E:
长度分为两段,高速段和低速追标段,例如产品长度为100MM,高速段设为95,追标段为10(大点没关系,因为是靠色标定的),一定要用中断,追标段时打开中断

网友F:
我有筷子包装机程序,可做参考

顶一下
湖南周边 PLC编程调试 设备电气开发维修改造
QQ微信 284631157

楼主:
可否发给我做下参考
引用 网友F:
我有筷子包装机程序,可做参考

顶一下
湖南周边 PLC编程调试 设备电气开发维修改造
QQ微信 284631157

网友G:
十几年前就搞这种光标定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