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通信时,16位数据拆分成两个8位数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2023-07-24):
通信时,16位数据拆分成两个8位数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有没有好的办法吖

网友A:
按照三菱的mov d0 K4M0 mov k2m0 d2 mov k2m8 d4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以前用1s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C:
FX3U
WTOB 指令
如果拆分后需要区分高低位在前后,
先SWAP交换。
还有合并指令BTOW
下载积分:+5(超级菜青虫) 好贴好贴!

网友D:
16位数据就用(逻辑与)指令 拆分成8位,(或将高8位屏蔽或将低8位屏蔽)
相信自我!

网友E:
除法 商D10--高位 餘數D11--低位
Q
[/ D200 H100 D10]

网友F:
移位之后与就是了,写过单片机的,基本知识